电脑无法点亮屏幕,更换了主板故障依旧

楼主(2023-10-26):
家里有一台6代CPU的台式电脑,6500的CPU,B150M的主板, 已经一年多没有使用, 发现启动不了,表现为开机后有反应,显卡和CPU的风扇在转,但屏幕不亮,过一会主机会自动重启(电源灯熄灭,风扇停转,然后过一两秒重新亮起,风扇转动),屏幕依然不亮,之后会持续重复重启这个过程。把各种连结线和内存拔了重新插,还是没能解决。请教了单位的IT同事,以为大概率是主板的某个原件故障导致,所以换了一块Z170的主板, 换上去之后故障依旧, 大致的表现相同,只是不再一直自动重启了,电源灯是长亮的。 这一块Z170的主版带有呼吸灯, 呼吸灯是黄色的,一直一亮一灭。
到底是什么问题,求助。。
PS:我这个机箱没有带扬声器,所以听不到提示音。。坑

网友A:
你起马要查一下基本的条件吧,供电都有没有,时钟复位有没有,代换下cpu内存,这些都排除了再换主板吧

网友:
请拿到维修市场,或者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起马要查一下基本的条件吧,供电都有没有,时钟复位有没有,代换下cpu内存,这些都排除了再换主板吧

恩,确实是应该先找人借个配件先试试, 内存好借,cpu有点难度。

网友:
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吗?
内存金手指擦一下

网友B:
大概率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内存问题

谢谢, 我去找人借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点,擦下金手指

网友:
你都知道换主板,咋不换根内存条呢?开机要有内存和显卡才会亮机的

网友:
找个人几十块修好的问题,自己折腾几小时花去一百多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太简单了,这题我会。
淘宝下单买主板 买CPU买电源 买内存 然后回来逐一替换 就能找到问题点。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这题我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