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VX的MS-S1561服务器主板求助

楼主(2023-10-26):
修到一张如下图的服务器主板

没有点位图,没有时序图的情况下
量的以下电压

其他地方没有电压
求这个板的点位
或者MPS1642的脚位定义

网友A:
老板子直接换板野不用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子直接换板野不用几块钱

主要是想练技术阿垃圾佬就是这样阿

网友:
丝印 IADPF =  MP1475DJ

这个板子上有 ,在82579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