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下

楼主(2023-10-26):
哪位大师知道,这什么意思,指通向哪里,不知道哪个ic

网友A:
阁下可否将主板板号透露一下,或者把图纸传上来,我告诉你呀

网友:
暗影精灵2板号
DAG38DMBCC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阁下可否将主板板号透露一下,或者把图纸传上来,我告诉你呀

不明白,比如标39 40 41我都找不到对应名称。我翻了目录也没在那看到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两个信号都是直接来源于EC呀,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你是说不会看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两个信号都是直接来源于EC呀,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你是说不会看图纸吗?

我没有鑫智造,图纸买的,都没有可以追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两个信号都是直接来源于EC呀,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你是说不会看图纸吗?

我这咋是39

网友:
我根据你提供的板号搜索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两个信号都是直接来源于EC呀,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你是说不会看图纸吗?

大师,我的暗影精灵2橙灯就是不充电什么问题呢,时不时白灯闪。关机都没用,要断掉所有电源比如外接电源个电池才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鑫智造,图纸买的,都没有可以追寻

图纸不需要买呀,这个论坛上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我的暗影精灵2橙灯就是不充电什么问题呢,时不时白灯闪。关机都没用,要断掉所有电源比如外接电源 ...

不充电的问题你要围绕保护隔离区修,还有EC,主要是这两方面,如果你不懂隔离保护电路,你可以去看看B站的教程,很多教程介绍的都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的问题你要围绕保护隔离区修,还有EC,主要是这两方面,如果你不懂隔离保护电路,你可以去看看B站的教程,很多教程介绍的都很详细

就怕ec有问题,要刷程序

网友:
39代表第39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怕ec有问题,要刷程序

别怕,你先检查隔离保护也就是充电电路那边

网友:
看了不是,刚把图纸转格式,就能搜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怕,你先检查隔离保护也就是充电电路那边

而且经常白灯闪烁,关机都闪必须断掉电池和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经常白灯闪烁,关机都闪必须断掉电池和适配器

充电芯片和EC之间有两根线,一个数据一个时钟,你看看是否短线,正常都是3.3V,另外这种情况EC坏的可能也不小,所以你之能一个个排除,我们在论坛上交流能帮你的也优先,你最好平时多看教程学习,思路就会多,我们交流的只是思路,不能直接告诉你答案,维修就是这样,有范围,基本上没人告诉我们答案,你懂的

网友:
楼主啊,你要多花点功夫学习,磨刀不误砍柴工,基础知识学扎实了才好开展工作,相信你是个务正业的人,多看看教程,有资金的话去迅维学学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需要买呀,这个论坛上有的

本来整好,又被我整废了。。。请问这款bios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5222-1-1.html

下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