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搬运】ROG G15 G513通病

楼主(2023-10-26):
ROG G15  G513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屏?????感谢分享

这款很特殊,你知道了就好

网友:
机械革命7-76Q也有这个通病   大小写可切   就是内接不显示   驱动正常外接才显示   换屏解决

网友:
第一这个机器要等很久才能切到外接 不用禁集显  如果屏不亮集显没有禁怎么进到系统禁集显 ?第二这个机器屏坏大致电流是在2.几A 所以遇到这个电流不亮先换屏

网友:
现在这cpu坏的很多,动不动给cpu烧了。

网友B:
夏普高刷屏通病而已。360换就完了

网友:
有批屏幕容坏

网友C:
原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屏的问题?:

阁下说的没错,这款是比较奇特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

网友:
这个屏幕是240hz的吧 我这几天一直在换rog还有天选这两款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型号、换屏幕好了

网友D:
屏没有发出hpd 信号给桥,桥就不会发出屏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没有发出hpd 信号给桥,桥就不会发出屏的开启信号,

看来阁下是个高手啊,这都知道

网友:
哈哈,你终于出现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普高刷屏通病而已。360换就完了

南昌这边370,如果是17.3吋的要520,你们那边的17.3吋165HZ的多少钱高分的2260×19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普高刷屏通病而已。360换就完了

京东方17.3吋165HZ高分2560×1440的多少钱?

网友:
现在这cpu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