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2289触发0,3A掉电不亮 820-01987

楼主(2023-10-26):
机型:A2289
板号:820-01987
去售后问换主板要5000
去别处修过没修好
维修过程:
接电不升压,断开电池可以升压到20V。
触发最高到0.3A掉电到0.1A左右:
手摸主板发现芯片U7710发烫,测量PP5V_G3S_EDRAMPVCC拉低为2,
换掉芯片U7710: ISL95870HRUZ不发烫了
触发0.3A掉到0.038A:
       根据时序,U2009,(39)ALL_SYS_PWRGD无。(37)PPVCCIO_S0_CPU无。
查U8110条件:供电PP5V_G3S_CPUREG_MISC相连的(pin14)PVCC,(pin13)VCC均有5V正常,
开启(pin3)PVCCIOS0_EN_FILT_BUF有2.7V应该是正常。
果断换芯片,U8110: ISL95870HRUZ  OK!

网友:
电池也坏了的

网友A:
怎么还是windows,以为是m1款

网友B:
技术精湛  能配上图纸就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C:
最近遇到好几台,都是电池有问题,引起不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遇到好几台,都是电池有问题,引起不升压。

是的。以前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电池引起不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精湛  能配上图纸就好了、

图纸在鑫智造里面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是windows,以为是m1款

是的。这是最后一款intel了我发现A2289和A2338的主板长得很像
不知道能否通用?哈哈

网友: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
学习了,支持,现在贴子越来越少了。

网友:
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是最后一款intel了我发现A2289和A2338的主板长得很像
不知道能否通用?哈哈

应该不能,好像论坛里有图纸,找来对一下。A2338是M的,供电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
技术比较厉害了!

网友:
楼主高手一个,点赞

网友E:
技术确实可以,对苹果的上电时序很清楚,还好故障并不太隐秘。

网友F:
学到了,还是苹果亲谊啊!不管换啥都得个满意价格别的牌都没他好,修好了吃饭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确实可以,对苹果的上电时序很清楚,还好故障并不太隐秘。

是的。这个故障还算比较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到了,还是苹果亲谊啊!不管换啥都得个满意价格别的牌都没他好,修好了吃饭香

是的。其他品牌就不好收费了。收不起来这么高的价格。哈哈

网友(2023-11-27):
两个芯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