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 T460不开机

楼主(2023-10-26):
今天收到以客户机器联想T460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跟换适配器依旧,上可调电源,开机无无反应,无待机电流,心想不妙啊,给客户够沟通这个情况有可能修不好,客户说不急慢慢修就可以,首先检测隔离保护电路,测量保险对地值无穷大,找到公共的点测量阻值0.000.好了开始烧机最终发现 电池插座旁边电容短路, 点位图 拆下跟换相同型号的,再次测量公共点对地值恢复正常,同时更换隔离保险,问题解决

网友:
论斜口钳妙用

网友:
还是一修机好修啊,这样的问题在电脑城里做维修行业的几乎接不到了,全是二修或者三修的。

网友:
捡钱了,这样的活不多

网友:
确实不多,这个机器有可能有这个通病,内存供电pwm电路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都喜欢修这种捡钱的活

网友:
这种烧机捡钱的活儿就是好啊

网友:
恭喜恭喜,这种最爽了

网友:
还换了一个电容上去吗?

网友:
收到这种是最带劲的

网友:
现在这种问题的很少了

网友:
一直挺纳闷的,为什么这种MLCC电容这么容易短路?

网友:
这种电容问题的很多

网友:
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了

网友:
说起来你不信,我有个进水的,键盘接口废了,闲鱼50包邮收了个没修过的板子拆接口,收回来这个刷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真好  T460碰到短路的基本都是CPU烧了

网友:
晚上汤鸡。

网友:
可以,捡了一个漏,现在这种问题不好遇了。

网友:
吹下一扔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