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主板后置USB接口不能使用

楼主(2023-10-26):
联想IH61MA V:1.0

网卡USB接口旁边的CHOKE1,和CHOKE2,

拆掉后的样子如下:

就是这两个小东西

飞线直接连接,

飞完线后,插上U盘和键盘都亮灯可以使用了。

网友:
这后期稳定吗,这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
我还是建议更换同型号原件,不然下次烧的就不是保险电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建议更换同型号原件,不然下次烧的就不是保险电感了。

没有烧,拆下量是通的,可能是不良

网友B:
最好还是找个换上,这种直连测试可以,长期使用不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找个换上,这种直连测试可以,长期使用不保险吧

只是个电感,问题不大

网友:
先收藏,万一以后用得上好找一点

网友:
联想主板通病吧,直连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C:
我试过,拆了不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拆了不装也可以

这个没试过

网友:
刚好有用,找了好久这个板了

网友:
这个试过,不安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