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E1-570G笔记本键盘几个键失灵

楼主(2023-10-27):
Acer宏基E1-570G笔记本电脑,液晶屏被挤破了,屏后面的外壳有点变形,换液晶屏后开机显示都正常,发现键盘的数字1、字母A、Fn等键失灵,买了个二手键盘,开始用正常,没几天AFXCN键、左ALT键时好时坏,后来干脆失灵,只能外接USB键盘。用PE启动盘启动,现象也一样。不知道是键盘的问题,还是其他故障,键盘的排线也没有破损
跟网上一个帖子的现象相同:
笔记本afxcn这几个键忽然失灵了怎么处理 宏基笔记本
https://ask.zol.com.cn/x/3445792.html

网友:
再换键盘!!!

网友A:
我的判断方式是,本机键盘有个别失灵或者全部失灵,但是外接正常,或者PE下正常就可以排除主板问题,说明是键盘原因导致,反之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判断方式是,本机键盘有个别失灵或者全部失灵,但是外接正常,或者PE下正常就可以排除主板问题,说明是 ...

用PE启动,失灵的键还是失灵

网友:
接着换键盘,然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