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151C11T型笔记本电脑不启动

楼主(2023-10-27):
故障现象:1、加内存条:按启动键后:电脑反复重启。屏无显示2、不加内存条:电脑可以启动、电源指示类正常显示,各路电压正常。请各位同行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加内存之前怎么样?能开机吗?

网友:
加内存条,可开机,电脑指示灯显示正常,屏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