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6如何升级字库

楼主(2023-10-27):
小米6的字库现为64,想升级为256,有没有详细的教程,怎么写底层和基带,谢谢

网友A:
UFS2.1的硬盘想要升到256     首先要准备编程器,64硬盘拆下来之后需要用编程器先把64的盘做个全备份,然后找一个256的UFS2.1盘读取一下 不能用拆机硬盘,需要全新的256    读盘注意RPMB看看是不是0,有数字就不起作用,将绑定包先写进256让CPU和硬盘取得绑定关系,然后拆下来把备份的全部写进去   ,调整下分区,需要不会也可以不调整,等开机之后还是64G的  ,进9008刷机又会是256,     没有绑定包    就需要尝试64全备份直接全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FS2.1的硬盘想要升到256     首先要准备编程器,64硬盘拆下来之后需要用编程器先把64的盘做个全备份,然后 ...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本人非专业修手机,电子爱好者,看了很多视频,想自己升级一下小米6的字库。还有几个问题:1、看dy有用winhex软件,读取旧字库的数据,再写入新字库,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基带底层就都写到新字库里,能直接开机,。2、看海鲜市场有旧字库大概60袁,为什么旧的不行呢?谢谢

网友B:
搞得那么麻烦,直接更换全新256g刷绑定包就可以了,刷完在写基带,然后在写key,这样恢复出厂设置不会掉基带,指纹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得那么麻烦,直接更换全新256g刷绑定包就可以了,刷完在写基带,然后在写key,这样恢复出厂设置不会掉基 ...

您好,这个绑定包、基带、key,在哪里下载啊?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