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秒杀的显卡维修故障总结

楼主(2023-10-27):
第一张1050ti 品牌就不写了。如图。

这个显卡不用拆,就可以打阻值,阻值正常,然后通电测量电压,只有1.8v 和5v.其它电压都没有。找一个参考图纸

测试的r1132 没有开启电压。

然后开始反推

查找nv3v3 的来源

不用找具体原因,直接拆管子换一个。

换上管子,直接秒杀

第二片显卡也是这个差不多的型号,只是芯片为1050 ,主要故障有核心供电,没有显存和PCEI(1.0) 供电
经过仔细检查。r1153 电阻腐蚀,阻值变大

电路原理图如下

第二张1060 ,显存最原始的问题是核心电压低。导致不认卡
供电芯片型号为UP9509P,没找到对应的厂家图纸,找数据手册也没搜到。

直接打开up9509看了一下,因为我这里还有几个一样的显卡,对比过程中,发现这个显卡的VREF 居然掉了一个电容。

电容的值,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也可以看图纸,但我没找到合适的图纸。

补上后核心电压恢复到0.8 左右,可以认卡。本以为轻松捡漏。进系统,显卡跑分卡的比集显还卡。

从GPUZ 上可以看出功率检测不正常。
随便找了一个3221 的图纸,最后确定有个电阻有问题,当然我也换过3221,3221 参考图纸

坏的就是这个665K 中的一个。比较懒,没注意看是哪一路的。然后跑分恢复正常。

下一张1060 故障比较离谱,送修的主要故障,开机不卡B2 ,集显和独显都没有显示。没进系统看,刷了多个BIOS ,都故障依旧。然后通过电路板上的锡分析,掉了一个场管q515。

这个板子是有电路图,我们看下图纸的电路原理

正常开机以后,我拆了这个管子,每次也都能正常开机, 最后,我还是补上这个管子。至于为什么出现不卡B2 也不亮机的情况,我只是一个焊接工,让其它维修大佬去分析,我修好就行。
接着看下一张。显卡型号为2060

因为有个控制管子被上家拆了,所以核心供电是有的,于是我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路,这个显卡我修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没有一模一样的电路图,加上没点位,没编号。差点放弃维修。下面的图纸只是参考图。

看了被拆了管子,开始按时序维修,因为1.8 都没有,就先查1.8 的开启。

这个2060 因为修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写了一两个小时,一不小心,图片全乱了。大家凑合着看。

网友:
up9509是电源芯片吗

网友:
忘记保存了,把浏览器关了,图片就全乱了。

网友:
对我来说是 很重要的维修资源,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阁下修东西就是爽,分享的也详细

网友A:
加个w  发几个给你修修

网友:
写这么多一定很辛苦吧

网友:
厉害,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w  发几个给你修修

我主要维修中低端显卡,高端显卡一般我都不修,我的单价不高,万一失手,赔不起。我这人也不修矿卡,也不修赌卡(买坏卡维修,修好拿来销售的那种)

网友B: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了,太详细了!谢谢!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

网友:
先收藏,万一以后用得上好找一点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不错,案例多,适用跟着也修好一张

网友:
我得修三天

网友(2023-12-09):
哈哈,老鸟,分析下ncp81174呗,这芯片看着都怕,EN PSI 5V 12检测 启振电阻都正常。就是打死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老师! 另外帖子的图纸资料,方便重新搞个分享吗? 帖子上的都没法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2657-1-1.html

网友(2024-01-14):
老师傅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