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AIR 15ITL 2021 板号NM-D211 维修~!

楼主(2023-10-27):
机型:小新AIR 15ITL 2021 板号NM-D211故障:客户描述外接音箱的时候用的是USB+耳机插口,插入USB家里跳闸了 电脑直接黑屏一股糊味 硬关机不好用。

拆机后如图

电流0.120,  TYPE-C升压正常, 这个机器2个电源口,为了方便些直接插了圆口电源

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看了一下时序,3.3V  5V  1.8V  2.5V 1.5V已出,

拿出热成像看了一下,合计这个电流配合这个热成像 好像是凉凉了。

CPU  一脚发热。

最近店里生意不好 没什么活,合计待着也是待着,鼓捣玩吧,继续鼓捣鼓捣

是声卡芯片炸了,测量声卡供电5V   直接对地短路,

断开J3连接点,测量前后级,发现是后级短路  也就是声卡芯片部分,那就先不管声卡,直接断开看电流,通电电流嗖嗖的上去了,装机亮机! 由于没有密码其余的也没测试,但是看开机的速度 CPU频率应该是正常的,至于声卡  客户说了 可以不用 着急用 能办公就行!所以这个机器维修到此结束,一烙铁解决!

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耐心,给机器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看似凉凉 未必凉凉。

网友A:
牛逼,这也能让阁下家里跳闸,不应该啊

网友B:
热成像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这也能让阁下家里跳闸,不应该啊

正常是不可能让家里跳闸的,可能中间还有些别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好方便。。。。。。。。。。。。。。。。

技术不够 装备来凑

网友:
烧的挺严重 重在楼主心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一遍,就是声卡芯片+5VD短路了。

网友C:
CPU一脚发热?还能开机吗

网友D:
烧成这样,还有救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成这样,还有救过来了

嘿,延边。。。

网友:
厉害了,这个烧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一脚发热?还能开机吗

我也这么觉得  可事实就是如此开机了

网友:
没声卡,,成残残疾了

网友(2023-12-10):
我看到这种芯片引脚都烧没得,真是心凉一半,多花时间是可以修好,但是修的很烦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