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M无CPU供电维修案例

楼主(2023-10-27):
接修一台联想台式 主板为IH61M通电不亮机 测各供电最后发现VCCSA电压偏低0.1-0.4左右跳动 CPU供电没有 按照时序先查VCCSA再查CPU供电 往前追查

测U10 供电6脚电压正常不跳动 开启1脚H-VTTPWRGD正常不跳动 按思路电压跳动应该查反馈  检查0.925经过R641 4.7K和R645  30K分压后得出0.8左右给3脚FB调整电压,实测0.2跳动不正常 以为是电阻分压问题 断开电阻检测 发现电阻都正常  怀疑是芯片出了问题 翻料板发现有这个芯片 也不知道好坏 换上再说吧 换上后通电就听见无内存的报警声 再次测了下VCCSA  0.92  反馈脚0.75和0.8相差不大 顺便测了下CPU上管G级波形也很正  哈哈 收工收工

网友A:
有一片同型号同故障,楼主说的是这个NCP102S芯片么?

dcr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试波器都用上了

dcr

网友B:
H61还是得联想质量好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片同型号同故障,楼主说的是这个NCP102S芯片么?

是的 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还是得联想质量好

我也觉得 看着做工那些要好的多

网友:
性价比来说没有普源的好用 我这个误触发的时候有点儿多 还是泰克好 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
U10芯片不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杀鸡也要用牛刀   认真对待每块板子

网友(2023-11-27):
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