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BOARDVIEW,SCHEAMTIC Legion 7-16ACHg6 (NM-D563)

楼主(2023-10-27):
BIOS TESTED FAST BOOT

NM-D563 test ok.rar

NM-D563 REV1.0 BoardView.zip

ug10 BIOS VGA RTX3080.rar

uu137 USB.rar

NM-D56X REV1.0.pdf

网友:
现在下载分太高了,吃不消

网友A(2024-05-01):
楼主能帮忙备份UI26的程序吗?
我的读出来是空的。

网友B(2024-06-18):
NM-D563 REV1.0 BoardView.zip  这个用什么软件打开?BoardView 1.2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NM-D563 REV1.0 BoardView.zip  这个用什么软件打开?BoardView 1.2打不开

BoardViewer 2.1.0.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帮忙备份UI26的程序吗?
我的读出来是空的。

兄弟我的这个机器键盘不能用,你的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的这个机器键盘不能用,你的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通过RI927、RI926连接并尝试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RI927、RI926连接并尝试是否有效

这个信号AGKB_PWR_EN_N  跳变, 拆掉UI142 也一样跳变。难道是UE1 (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的这个机器键盘不能用,你的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也是键盘芯片的供电一直跳,EC 和键盘芯片我都换过,也强拉过电压。都不行,老的那种飞线也试过,个人怀疑是程序坏了,没有找到。

网友(2024-09-04):
bios 好用  刷了就亮

网友(2025-02-08):
刷了不认显卡,不知道是不是BIOS 不匹配

网友(2025-03-15):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换CPU。现在下载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