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屏蔽罩对热成像仪的干扰

楼主(2023-10-27):
解决屏蔽罩对热成像仪的干扰,在屏蔽罩上贴块电工胶布即可让热成像仪正确检测到屏蔽罩的温度。

网友:
阁下这操作,不错啊,这都能发现

网友A:
屏蔽罩散热,电工胶布聚热,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罩散热,电工胶布聚热,是不是这个理。

不是,是材质不同。光滑金属材质表面难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