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10-27):
一台东芝电脑,进系统就死机,进PE也是这样,有时自动关机再重启是咋回事啊?请老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
估计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供电也有可能

网友:
可以拆了硬盘试试。我前几天遇到一个笔记本也是差不多情况,如果拆了硬盘问题依旧估计CPU或者桥问题了

网友:
硬盘换了,也换了内存,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