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 ver4.00刷了bs不开机了

楼主(2023-10-27):
因为没有具体型号贴纸!所以无法分辨机体型号!从官网找了所有4.00的型号进行对比!终于在闲鱼找到一个相似度99的主板!差就差在南桥散热片上!,求教大佬!我这个没有贴纸的是不是h61n 4.00!也找了h61n全固版!差别在bs芯片不同!全固是焊接!这个是拔插型

网友A:
H61N
实在不行,拆BIOS芯片刷,那个能用用哪个。

网友B:
这个主板的确是h61n 4.0,估计boss芯片被人动过手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的确是h61n 4.0,估计boss芯片被人动过手脚。

刚开始能亮!我想用1220v2
刷了bs

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N
实在不行,拆BIOS芯片刷,那个能用用哪个。

都试过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

u坏了……换了个,立马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能亮!我想用1220v2
刷了bs不亮了

刷的哪个bios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