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mate40pro 板层变形

楼主(2023-10-27):
接到客户一台mate40pro重摔,拿到手机后手机无法开机,后盖希碎,观察主板有变形,上电直接打表,热成像发现是音频发热,观察音频芯片碎裂,将其拆掉后在上电电流定在80-150来回跳变且音频底脚有断线,直接将字库拆下量底脚没发现异常,值锡装回电流依旧,索性将CPU也拆了,这个CPU是3层的之前也接过很多这个CPU虚焊的机器,但是感觉电流又不像CPU电流,拆都拆了,谁叫我是个勤劳小蜜蜂呢,将CPU重新值锡装回在测电流发现又不一样了,现在开机正常起跳,然后电流定在170不动了,以为是暂存没装好,又把暂存重装了一遍还是一样电流

板子是双层的,电池坐那个位置变形的严重,有没有可能上下层摔虚焊了或者断线了,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同行或者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搬板

网友A:
建议搬板子试试,这样的变形板子不是说不能修,只能说修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搬板子试试,这样的变形板子不是说不能修,只能说修的成本太高了

搬板不是成本更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搬板不是成本更高吗

维修成本的其中之一是时间成本,你也许要搞将近一个月,还有可能搞不好,当然,你有这个时间并当作是学习,那也不算亏,真忙起来,搬板子是优秀的选择

网友C:
这种重摔的修好了也是个隐患,板子变形成这样,我一般都不会建议客户修,要不然后期麻烦事儿都是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重摔的修好了也是个隐患,板子变形成这样,我一般都不会建议客户修,要不然后期麻烦事儿都是你的。

板层断裂了,断了好多线,已经退机了,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