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U盘做的纯DOS系统

楼主(2023-10-27):
这是什么原因
U盘做的纯DOS系统盘,插在笔记本上是正常的,插在家里的台式机上,不出界面不能用,就是没有DOS版本号以及C:\出现,像是没认到盘,但是若开机前就插上这DOS盘,win系统不能启动,台式机插PE盘没问题能正常使用,各位大侠能主一臂之力万分感谢。

网友A:
启动选择界面点maxdos工具箱,跳转和笔记本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选择界面点maxdos工具箱,跳转和笔记本也不一样。

网友:
PE启动界面选择maxdos 工具箱,这是台式机跳转,直接就进工具选择目录,笔记本是跳到工具目录。

网友:
在笔记本上用DOS盘,如果笔记本接有外接显示器,DOS界面只会出现在外接显示器上,笔记本是黑屏状态,台式机会有有类似的情况吗?台式机现在用的是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