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85M-G开机指示灯常亮故障

楼主(2023-10-28):
从朋友家拿到一张华硕B85M-G主板回来练手,一插电电源指示灯就亮,按开关机键可以正常开机,查了一下PLED灯的线路,发现S_GP24的这个点位为0V,S_GP24是连接到桥芯片,请问这个问题是桥坏了吗?还是说S_GP24这个信号还经过IO或者其他地方有关连的吗?新手还不是很懂,请大家指教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拆掉SRN8量一下S_GP24,你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A:
如果拆掉待机下也为低,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掉待机下也为低,刷BIOS。

好的,谢谢回复,BIOS已经刷过,我试拆SNR8测一下看看。

网友:
电源指示灯就应该通电亮啊,再说你图里0v那里就应该是0

网友:
q203需要导通q203高电平导通  pled亮没毛病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