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迅维网上下载了一个联想Q170

楼主(2023-10-28):
在迅维网上下载了一个联想Q170 bios 用编程器刷了之后 现在电脑网卡的Mac地址发生了改变  如何用mmtool 将原下载的bios的mac 地址修改

网友A:
网卡能正常使用就行了,要纠结这个就别去刷Bios了

网友B:
现在上不了网是吧?
联想官方的BIOS升级文件,只有一个主BIOS区,不含描述区、GbE(含有MAC信息)和ME。软刷的时候,只升级主BIOS区,不会改变描述区、GbE和ME。
但用编程器刷了后,就把别人BIOS里的GbE和ME也刷入你的BIOS了,就会导致MAC地址丢失和亮机慢。
mmtool这个软件改不了MAC,要用winhex修改,查找并修改成你自己的主机编号、序列号、UUID和MAC后再用编程器刷入。此外,如果是亮机慢,就把ME区替换为纯净版再刷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上不了网是吧?
联想官方的BIOS升级文件,只有一个主BIOS区,不含描述区、GbE(含有MAC信息)和ME。软刷的时候,只升级主BIOS区,不会改变描述区、GbE和ME。
但用编程器刷了后,就把别人BIOS里的GbE和ME也刷入你的BIOS了,就会导致MAC地址丢失和亮机慢。
mmtool这个软件改不了MAC,要用winhex修改,查找并修改成你自己的主机编号、序列号、UUID和MAC后再用编程器刷入。此外,如果是亮机慢,就把ME区替换为纯净版再刷入就可以了。

用winhex 直接改了MAC地址,不能上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能正常使用就行了,要纠结这个就别去刷Bios了

刷了上E3 1245V5 如果几台电脑在同一局域网 mac地址都一样,怕会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上不了网是吧?
联想官方的BIOS升级文件,只有一个主BIOS区,不含描述区、GbE(含有MAC信息)和ME。软刷的时候,只升级主BIOS区,不会改变描述区、GbE和ME。
但用编程器刷了后,就把别人BIOS里的GbE和ME也刷入你的BIOS了,就会导致MAC地址丢失和亮机慢。
mmtool这个软件改不了MAC,要用winhex修改,查找并修改成你自己的主机编号、序列号、UUID和MAC后再用编程器刷入。此外,如果是亮机慢,就把ME区替换为纯净版再刷入就可以了。

已解决,网卡的接口坏了,刷其它的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