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NM-B701 不开机,没待机电压

楼主(2023-10-28):
通电测瞬间有3V 没有5V。3V开启控制脚EC ON也是瞬间掉,5V控制脚没有电压。BIOS芯片拆了 3V可以一直保持,刷过BIOS。主板测量一遍没有明显短路地方。待机1.05V电感处阻值有22欧 感觉是不是有点低了。
没头绪了  。

网友:
南桥容易烧

网友:
确实南桥概率大

网友:
南桥容易坏 查一下南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