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泰P106图纸

楼主(2023-10-28):
P106-100 才换的UP9509 第19脚PHASE2短路  第10脚 FBRTN短路 FB不短路 UP1666 也换了 新手小白求教

网友A:
。。。。phase是啥你知道嘛

网友:
phase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ase是啥你知道嘛

相电压引脚连接 有1 2 只知道个大概

网友:
测量只有0.166v 电容测量没阻止 不知道啥规格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