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一个WIFI天线修好的打印机兄弟8530DN

楼主(2023-10-28):
顾客打印机预热异响,开始怀疑齿轮组的问题,拆开后发现因为打印量大 背板后面的塑料口变形
后来找了半天发现WIFI天线那个刚合适
于是用老铁烫上去,哥俩好粘好搞定
这个应该算是通病吧   后面塑料孔变形

网友:
        有巧思,无难事。

网友A:
这种情况老衲都是用电容 电容各种粗细都有  一层不够还可以套两层  而且废电路板上面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老衲都是用电容 电容各种粗细都有  一层不够还可以套两层  而且废电路板上面到处都是

哈哈  又学了一招

网友B:
目前有台打印了10万张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台打印了10万张没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8万就不行了   可惜了这个价格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技术杠杠 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2024-02-23):
不知道需要电风枪先吹软不?软了才套进去的吗?

网友:
其实不需要这样麻烦,热风枪吹下,纠正就好了,这样干,其实是破坏了,除非用金属的,才能长期不坏。

网友(2024-04-01):
老铁下次用热熔胶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