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501u通电不亮维修及BIOS

楼主(2023-10-28):
机型华硕A510u故障为通电不亮,插上维修电源测试有正常30ma待机,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流升至190ma左右掉电,然后反复加电掉电。拆下主板测试各路供电,发现CPU无供电,其他电感供电基本都出现了,该笔记本主板型号为K501Ux

本着有事无事先刷一个BIOS看一看,结果涛声依旧。于是打开相关图纸查看时序,按照时序一节一节查看电压,在13时序SUSC_EC#后应该有0.675内存电压产生,结果在0.675vs电压产生电路检查无电压输出

接着检查PU8601 RT8248 1.35v正常,但是没有0.675vs电压产生,由于这个机型图纸问题rt8248在点位图和pdf图纸标注完全不一样,最后终于查明0.675vs电压由rt8248 7脚S3信号开启,

根据点位图查找最终发现这个信号来自于CPU AW67脚的DDR_VTT_CTRL经过跳线sl1480再到U1405 的2脚输入,由4脚输出到RT8248的7脚开启,经检测来自CPU的DDR_VTT_CTR为零

,自然0.675vs电压就无法产生,由于信号在CPU内部产生修到这感觉要没戏了,于是在论坛搜索果然发现有大神说过DDR_VTT_CTR的产生需要CPU接收到VCCST_PWRGD的信号才能产生,于是马上继续检查VCCST_PWRGD发现信号由PQ
8802和PQ8803A共同控制产生,

检查PQ8803A输出脚6脚VCCST_PWRGD为低电平看来这个信号的确有问题,于是继续检查Q8803A的2脚输入信号为高电平,说明前级信号不正常再检查PQ8802的B级发现电压为0V,明显这个电压异常了,根据图纸PQ8802B级电压只受上拉电压+VCCST控制,检查电阻PR8801上端无电压,说明真正源头还在这个+VCCST,继续检查+VCCST

发现这个电压是由1.0VSUS经PQ8805A转换而来,检查PQ8805A的8,7,9脚电压正常而1脚无输出,再检查控制2脚无电压,顺着再检查PR8803无上拉12v电压,终于找到了输出这个12v电压的PQ8810,

再查PQ8810的2,5,6脚开启信号正常4脚有12v而3脚无输出,终于找到了源头,看来故障就是PQ8810损坏导致

翻了一遍没有同型号配件,不管了直接一根导线把3.4脚连上,上电测试电流直接跑起来,至此终于修复成功了这台机器。

附原机备份BIOS

网友:
感谢分享,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A:
能修成这样,真的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成这样,真的很辛苦

是思路不清晰还是走了弯路了?还请大佬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