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5主板开机闪logo关机

楼主(2023-10-28):
surface pro5主板的CPU下方电容大面积只有20多的值(图1),近似短路,散热硅脂会不会导致短路?正常的值是多少?目前开机闪logo关机,测量几个主要的电感电压都正常(图2),是不是CPU挂了?求答案。

网友A:
  这个 问题不是说CPU 挂了吗,    还有得救吗,,遇到很多台   都 放弃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问题不是说CPU 挂了吗,    还有得救吗,,遇到很多台   都 放弃 了

这个位置正常值是多少?能告知一下吗?换CPU是不是没价值了?原机i5  8+256的

网友(2024-03-20):
,我遇到U挂的阻值都接近0了,你的各大电感值都是正常的 虚焊也会,加焊试 不过这个型号U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