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0 按开机键不触发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3-10-28):
自己维修显卡用的一片主板,型号为B360-PLUS GAMING,为什么用这个主板,这个主板比较大,这个主板集显接上显示设备,开机会自动切换集显,可以省掉修显卡的时候设置显卡切换过程,主板如图。
今天按下开机键,居然没反应了。

然后开始维修,先把电感的阻值打一次,没问题。然后搜了一圈结果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纸。然后开始根据主板的型状,对比着找类似的主板。
仔细对比,发现这个点位图和我的主板差不多,但这个主板是PRO.
3.3v 就懒得查了,接上诊断卡,3.3 v的电压有。

然后查rtc ,我这人也很懒的,直接上示波器

我这人不懂时序的,就会乱修,反正这板子是自己的,无所谓。看了一下桥的型号为SR408(差点以为是40b)
3.3 接入理论上应该会有一个电压好的信号。

暂时认为这个是3.3 的dsp_pwrok 信号,因为这个信号还直连O_RSMRST#

实物如图。

然后应该是1.05 和1.8 出场了。根据参考图纸找到1.05 的电感。凭经验也应该能找出,毕竟靠近桥。

看了一下芯片的上的丝印为6j= ,然后查到芯片实际型号为rt6620

1脚vin 为5V ,这个电压是待机5V电压,经过一个管子,然后给到一个电感,电感再接芯片1脚。

参考原理图(这里写错了,所以删除了)
然后这个EN 就是5v 通过两个10K 的电阻分压。现在是电压也有了,开启也有了。电感没电压。仔细阅读数据手册,这个芯片自己会产生一个线性电压5V就是11 脚,电容没短路又没电压,直接换了芯片,然后主板成功开机。

现在对这个电路板的一些电压简单说下。
电源接入后,5V 待机转化为3v ,1.05.这个主板的1.8 是好像是桥内部产生的。下面的图纸都是参考图。这个主板没点位没图纸。

然后说下EC .EC 型号为NCT5582D,ec在得到3.3的电压后,会产生两个线性电压。
55 脚 为vref ,实测电压为2V. 30 脚1.8v

还有EC 的这个信号H_SKTOCC# 是连接CPU 的。

网友:
感谢分享 图文并茂 取经是不错的帖子

网友:
这个还是不粗的,我用的还是B85,修显卡额。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维修快

网友A:
你哪里来的芯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来的芯片换

拆机芯片。没有拆机的就买全新,大概10 块钱左右。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我用的是GA-B85M-D3H

网友:
是桥供电芯片吗?算不算是通病呢

网友:
这个板子,也不贵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
技术可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主板修的少,多学习看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3-12-10):
还有什么板子有这个功能?集显接上显示设备,开机会自动切换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