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保护比如内存槽这样的塑料件不吹化的。

楼主(2023-10-28):
大家是怎么保护比如内存槽这样的塑料件不吹化的,要在离塑料件很近的地方吹芯片,贴了高温胶带,但是还是要融化,你们怎么保证不融化啊。
芯片

网友:
我一般都不会吹化,我的秘诀是贴锡纸或高温胶带的时候,最少贴4层起步, 感觉不好拆的时候我会贴的更多层。

网友:
搞张铁片或纸皮挡一下热风啊

网友:
贴两层铝箔纸,在两层中间夹几层纸片增加厚度。或者卫生纸蘸水盖在塑料件上。当然也可以两种都用上,做BGA时显卡旁边就是显存而且打了黑胶的,就得双管齐下确保显存不爆锡。

网友:
对啊 ,用铁片挡,高温胶带也行啊

网友:
用厚一点的铝箔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