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B85

楼主(2023-10-28):
待机桥发烫,有时又不发烫,阻值有时正常有时又不正常,待机3v有时会被拉低成2v,有时又正常,也不想拆桥,大家有啥建议
window
技嘉

网友:
待机桥发烫,多半桥有问题!手工差的干不了这活

网友:
找到桥上和主板上待机3.3V电容,熏上松香上电,发烫时没有电容短路就直接断开3.3V供电,如果桥不发烫了就是芯片坏了。损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良,时好时坏。一种是彻底坏了。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
使用热成像仪看看,那个元件发热

网友:
已确定桥坏了

网友:
确定坏了就好修了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块板也是桥发烫,但是只是桥供电过高,有2.4V了,改成0.95就好了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2023-12-12):
当3.3v与底线短路是,桥也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