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奇葩的华硕P8B75-M LE

楼主(2023-10-29):
主板到手试机一亮即停,这情况很明显cpu供电烧了一个上管,换好后试机跑码到一半掉电重启,如此反复均不亮机,各大供电正常。电压检测正常,刷bios无果。难道是bios芯片坏?于是从一块华硕z77料板拆一个bios装上,开机竟然亮了!除了主板温度不对(bios里红色100度报警,鲁大师检测才几度,应该是bios调用参数差异所致)。其他的都一切正常!这是什么道理呢?个人猜测应该是bios测到某路电压不正常掉电保护,而z77a的bios引用参数不同误认正常了,此板还是有隐患?

网友:
还没解决吗

网友:
恭喜恭喜又收钱钱了

网友:
老师!请问使用的什么主板检测卡?

网友:
io部分的问题应该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