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L8700F 板号:X409FB 大短后电池不能用

楼主(2023-10-29):
    这款机很多人都修到过,大部分大短路,都是fan旁边的电容,修了也很多,几乎每台修好后,电池都不能用,电池显示百分百,但是不能使用,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应该是电池保护了,有没有哪位大神有解决的方法?换新电池是百分百OK的

网友:
有软件可以解锁,

网友:
换电池吧,这个没救了

网友:
华硕的本,只要公共点短路,电池就被锁死,

网友:
我还有几个华硕电池都是大短路锁死的,好像是解不了,软件解听说是加密的,所以也没有用

网友A:
ASUS内部是有这个解锁程序的,还没有放出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修过几台大短路,,都是电池不能用,坏之前电池都是好的。

网友:
这种遇见过好几台都是汗客户换电池   解锁客户不愿意给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US内部是有这个解锁程序的,还没有放出来

前几天看网上开始有维修人员开始用了,不知道从哪里获取到的~

网友C:
具说是有软件可以解

网友D:
断开电池正极,笔记本上电,电池正极高2--4V外供电,,如果外加电源电流有跳变,恭喜你,电池能用了。

网友E:
售后流出来有   华硕诊断程式  用的不用了   飞行堡垒   办公本   天选   rog  只要大短路  99%的电池会锁

网友:
TB看看有没有软件

网友F:
电池其实是好的,就是需要解码,只要是公共点大短路,华硕就会锁死。这种电池我都是拆出电芯做充电宝玩

网友G:
这款机子解锁电池找某宝,他们会发个给你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电池正极,笔记本上电,电池正极高2--4V外供电,,如果外加电源电流有跳变,恭喜你,电池能用了。

下次试一下,希望有用,谢谢

网友H:
这种一般都是大短后电池过放然后电池组主板锁死了,可以用**400来解锁,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对应的密码

不然就什么都白搭

网友I:
电池锁住了,只能换电池了。软件解得话听说100多

网友:
真的可以解锁吗?

网友:
需要解锁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售后流出来有   华硕诊断程式  用的不用了   飞行堡垒   办公本   天选   rog  只要大短路  99%的电池会锁  ...

飞行堡垒的有,这款暂时还没找到,已经叫他换了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说是有软件可以解

懒得找了,直接叫他换了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看网上开始有维修人员开始用了,不知道从哪里获取到的~

暂时还没找到,已经叫他换了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一般都是大短后电池过放然后电池组主板锁死了,可以用**400来解锁,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对应的密码不然就 ...

已经叫他换了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子解锁电池找某宝,他们会发个给你解锁

搜了下没找到,叫他换了新电池了,多赚了一笔,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其实是好的,就是需要解码,只要是公共点大短路,华硕就会锁死。这种电池我都是拆出电芯做充电宝玩

叫他换了新电池了 多赚了他一笔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锁住了,只能换电池了。软件解得话听说100多

叫了换了新电池了,多赚了他一笔 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种一般都是大短后电池过放然后电池组主板锁死了,可以用**400来解锁,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对应的密码不然就 ...

密码基本找不到;我在想有没有强制激活的;我也买了个工具没密码丢在一边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密码基本找不到;我在想有没有强制激活的;我也买了个工具没密码丢在一边吃灰中

不是有软件改密码,不是pojie密码,记得看到过。把笔记本电池的密码改成全都是固定密码好几个月前看到过,忘了大概

网友:
遇到好多,都解不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等售后流出啊

网友(2023-12-17):
对,遇到好多,锁住了,用电压激一下也不行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J:
飞行堡垒的有,这款暂时还没找到,已经叫他换了新电池了

求飞行堡垒的

网友:
论坛有,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