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press enter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楼主(2023-10-29):
thinkpad出现press enter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无法删除原系统分区

网友A:
联想thinkpad笔记本电脑有加密和恢复功能,一般的系统删除及常规操作是不能删除操作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thinkpad笔记本电脑有加密和恢复功能,一般的系统删除及常规操作是不能删除操作系统的。

那应该怎么做?这个硬盘在其他电脑也不能删除,难道必须刷BIOS?

网友:
问厂家吧。因为有些程序只厂家有(专利)。

网友:
fw status recovery error这个提示,第一次看错了

网友:
系统是WIN10?

网友B:
开机 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天,通过各种搜索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升级硬件CPU所导致的。
直接说解决办办法吧:
1、去相应的官网下载AMT的驱动并安装(可以自己选相应的版本)
2、下载Intel Management Engine的微码升级包并安装(可以自己选相应的版本,默认最新)
3、重启,等待,问题解决!
注意:出现这个问题不需要去盲目的升级BIOS,升级BIOS解决不了类似问题,也不需要重装系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 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天,通过各种搜索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升级硬件CPU所导致的。
直接说解决办办法吧:
1、去相应的官网下载AMT的驱动并安装(可以自己选相应的版本)
2、下载Intel Management Engine的微码升级包并安装(可以自己选相应的版本,默认最新)
3、重启,等待,问题解决!
注意:出现这个问题不需要去盲目的升级BIOS,升级BIOS解决不了类似问题,也不需要重装系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谢谢你的回复,明天试一下,这个是在win7系统下做的操作吧?第二个微码升级版在哪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 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天,通过各种搜索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升级硬件CPU所导致的。
直接说解决办办法吧:
1、去相应的官网下载AMT的驱动并安装(可以自己选相应的版本)
2、下载Intel Management Engine的微码升级包并安装(可以自己选相应的版本,默认最新)
3、重启,等待,问题解决!
注意:出现这个问题不需要去盲目的升级BIOS,升级BIOS解决不了类似问题,也不需要重装系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不过这个电脑不止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笔记本自带的thinklife固态硬盘,想做个系统,却无法格式化,不知有没有遇到过,在其他电脑上也无法格式化

网友:
把隐藏分区干掉,或者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