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笔记本黑屏

楼主(2023-10-29):
接一台华为荣耀笔记本 版号DAOH9GMBCE0 REV E 10代 I7  独显GTX1660Ti 客户描述玩游戏会黑屏 不玩游戏就没事 接机后  先检查了下温度 温度正常后就开始拆机 尴尬的地方来了 4个螺丝一拆 研究了一会儿居然没搞懂后盖怎么拆开 客户就坐旁边等
这尼玛心里万千个草泥马飘过 这搞个毛线 那哥们看我半天没拆开 就起身到我旁边说他拆开清过灰 但是好像没有清干净然后告诉我后盖怎么拆 我靠 拆后盖居然要把AB面打开 两边有铁钩会弹起来 哎!原谅我第一次拆这机器 但是不影响我修机

吐槽一番!进入正题 花了一点时间反复测试后 发现 跑甜甜圈 3分多钟 温度那些都正常 也没黑 正说问客户什么情况下黑屏时 在操作程序的时候 突然黑屏了  但是音乐还在播放  黑了一分多钟后 正准备断电时 突然又亮了 各种功能都正常 暂时没什么头绪 论坛各种找图纸点位想测下显卡的条件看看 只有一个BIOS 哎 只能测下大电感了 供电正常 纳闷了一会儿 不知道怎么入手后 想了想 黑屏后继续正常工作 过一会儿还能在显示出来 显卡先排除一下 看看是不是屏上面的问题呢 测下屏接口上面的供电 背光 亮度调节这些呢 也没图纸不知道脚位 凭经验吧 通常情况都在中间脚位 看到有两个跟显示器屏供电的保险差不多的保险 测了下 一个两端3.2左右 有一个一端3.18 一端2.63 感觉问题就是这里    测了下两个保险 一个0.3欧 一个2.6欧 心想应该没问题吧 算了 飞线直连看看 测了下 变3.18了 嘿嘿 装机测试测试 甜甜圈跑了半个小时

中途各种操作也没黑屏 看来就是那个2.63的问题 暂时不知道是亮度调节 还是背光 或者是屏供电 过程分享给还在奋战在维修一线的工程师们 免走一部分弯路  我艹 这字打的我眼花 各位大佬 发帖不易 分不多了 加点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有朋友已经修了1200台了,爽死

应该就是荣耀猎人系列吧

dcr
dcr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最后还是客户教我拆的,也是说要打开,后盖会自动翘起来的设计(客户说看的b站)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荣耀猎人系列吧

是通病吗 我没找到类似的帖子 这个是亮度还是背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荣耀猎人系列吧

不知道是不是 没详细看 只看了下是荣耀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最后还是客户教我拆的,也是说要打开,后盖会自动翘起来的设计(客户说看的b站)

哈哈 是挺尴尬的 不过这个系列不知道的人还真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这好像 是华为唯一一款游戏本 设计很奇葩  开盖 d壳就自动打开散热

网友:
这个跟神州一样的通病,保险的问题。遇热发生变化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遇见好几个了

网友:
大批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有朋友已经修了1200台了,爽死

握草  1200台

网友:
经典通病,修了六七台了

网友:
就换个电阻   赚钱好容易

网友(2024-03-07):
这种没有耐心估计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