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AG35DMBAD0不触发,用原装适配器也一样

楼主(2023-10-29):
有一个惠普的暗夜精灵二代,待机0.005,触发上到40,3/5v都没有,ec的供电复位lid,acin都正常,但是rsmrst和pwrbtn没有电压,换了ec也不行,ec的开启3/5信号没有电压,但是我把3v电感拆了,这个开启可以出来,5v有了,装上3v就没有3/5v,3v后级没有短路的地方,bios刷了好几个。对了,那个lid#只有3v,但是不送到ec,送到排线接口上,lid_ec#是标准的3.3。另外bat_rtc只有2.8v,插上电池就变成2.7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桥坏了,按时序来查看看。

网友B:
电源小白灯亮不   我记得暗影精灵是 插上充电器 3v电感会瞬间有电压  然后ec和bios通信后 关闭3v 开启5v  然后小白灯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桥坏了,按时序来查看看。

我也感觉是桥坏了,反正桥的条件基本上都没有,只有时钟和一个供电,时钟波形正常,我怀疑是桥把3v关了,3v出来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小白灯亮不   我记得暗影精灵是 插上充电器 3v电感会瞬间有电压  然后ec和bios通信后 关闭3v 开启5v  然后小白灯亮

小白灯可以亮,3v出来一下就掉了,掉的很快,示波器抓到一下,万用表根本测不到

网友:
你看看时序图

网友:
你看这个标准时序 rsmrst是桥待机好信号 这个没有说明桥待机供电3v有问题

网友D:
刷bios没有,我折腾过这主板,特有意思,我把桥拆了都能出所有供电,集显供电都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没有,我折腾过这主板,特有意思,我把桥拆了都能出所有供电,集显供电都可以出来,

刷过了,不行,刷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是桥坏了,反正桥的条件基本上都没有,只有时钟和一个供电,时钟波形正常,我怀疑是桥把3v关了,3v出来就掉了

ec没有pwrbtn跟桥有啥关系

网友E:
查ec的待机条件,肯定是你有遗漏的地方,

网友F:
小白灯能亮装开机小板开机试试,正常待机没有3V5V的,要触发以后才出,不要走误区了,把BIOS拆了或者清空可以出3V5V

网友:
好了,此贴完结,换桥换ec都没有好

网友:
拆下桥待机供电3v的转换芯片,3/5v待机和桥1v都能出来,桥时钟波形32正常。

网友:
拆下桥待机3v以后,pwrbtn可以出来了,dswpwrok始终没出来过,用示波器也没抓到过,示波器测了ec有读bios的波形,拆下bios打了vios到ec和桥的阻值,断开电阻测量的,都正常,桥不读bios

网友:
桥的供电有,但是不拆3v桥待机供电芯片都会掉,换了桥,也换了ec,bios刷了也换了,时序就是到ec发出dpwrok那里,但是ec不发出,测了ec到桥的lpc总线阻值也正常,没思路了,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ec的待机条件,肯定是你有遗漏的地方,

ec供电是ldo3v,有,复位3.3v有,lid信号3.3v有,ec有读bios动作,acin,有3v,ec也发出来了s5-on,但是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桥坏了,按时序来查看看。

换了桥也不行,ec也换了,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白灯能亮装开机小板开机试试,正常待机没有3V5V的,要触发以后才出,不要走误区了,把BIOS拆了或者清空可以出3V5V

白灯可以亮,用原适配器也不出来3/5,不是不出,是瞬间掉了,按开机键触发以后也没有3/5v

网友:
查下,,供电电路,,,

网友:
桥的待机供电3v正常,vccdsw和vccsus都有过,会掉,rtc电路的供电和rtcrst,srtcrst都正常,时钟波形也正常,

网友:
dswpwrok始终没有出来,外部没有上拉,ec发给桥,ec不知道为啥不发出

网友(2025-09-12):
EC得到待机供电 复位 时针 检测到适配器 读取程序配置GPIO脚位后就会发出(或按开关触发信号)DSWROK_EC给桥,通知桥待机电源好,
此信号就连接几个地方:一是EC的87脚,一个是下拉电阻,然后通过电阻直接到桥内部的DSW_PWROK脚。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