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3 2020 EC带程序不?

楼主(2023-10-29):
联想小新pro-13 2020 版号NMC571,EC烧了,全宝上有人说带程序要买剪板,有人说买全新的就行。我凌乱了,修过的大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到某宝上问问商家,商家会告诉你带不带程序

网友:
新的EC将与BIOS通信并自行加载程序

网友:
这个要分情况  如果待机有3  5V就可以买新的,如果待机没有3 5V就要买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不用问 一般情况 下都带的。想证明不带的 可以自己发一个不带的装上 再买一个带的 就可以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某宝上问问商家,商家会告诉你带不带程序

问商家不带程序也说带

网友:
减板子的靠谱点吧

网友:
卖个料板最实在 不会出别的问题

网友:
对,think最好买剪板的

网友:
旧板拆不就行了,问了这些货知道也不会告诉人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剪板好

网友:
用它可以刷写。

网友:
只有试了才知道

网友:
我感觉减板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芯片上如果有记号笔点的标记就是带程序,没有标价就不带

网友:
先收藏,万一以后用得上好找一点,

网友B:
过来人告诉你,买料板的直球搞定,买新的装上,要么不触发,要么触发无CPU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告诉你,买料板的直球搞定,买新的装上,要么不触发,要么触发无CPU电压

谢谢你告诉我,要不然就被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告诉我,要不然就被坑了。

新的EC我买过, 钱也花了,时间也耽误了,也没搞定

网友:
THINK,LENOVO字样的 基本上都是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