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chengming3980板号:17536-1

楼主(2023-10-29):
今天修到一台戴尔chengming3980的机器

故障为开机不识别硬盘,进BIOS里和进PE里都没有硬盘,根据维修经验第一肯定就是BIOS资料损坏了,这个机器BIOS资料很少,然后去某宝买了一份刷上去直接亮机修复。

下面有主板板号图片和BIOS连接线图片,供各位工程师进行参考,
下载资料前请对准板号,以免浪费积分
此BIOS芯片容量是32M的芯片,也是16脚的大芯片,(其实把原来的16脚的芯片拆掉,直接换成8脚的普通ROM芯片烧录资料,焊接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因手里没有8脚的32M容量的芯片,只有接线到编程器底座上进行烧录才可以。

下载资料前请对准板号,以免浪费积分

网友:
楼主的技术 界于牛A和牛C之间

网友(2024-02-19):
你这个是从本论坛此处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4872-1-1.html日期都一样!

网友:
感谢,又见识了 16脚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