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hinklife固态硬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3-10-29):
thinkpad笔记本自带的thinklife固态硬盘,想做个系统,却无法格式化,不知有没有遇到过,装在其他电脑上也无法格式化

网友:
换固态或者重新开卡

网友A:
应该是 固态盘的问题,需要重新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固态盘的问题,需要重新开卡

开卡什么意思

网友B:
硬盘问题了,我有一块硬盘也是这样,试试开卡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问题了,我有一块硬盘也是这样,试试开卡开卡

我自己不会开,哪里能开呢

网友:
如自己不会开卡,就换一款硬盘吧。要不然用的时间和金钱比学会开卡还要多

网友(2023-12-03):
开卡工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