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元件,找不到资料

楼主(2023-10-29):
显卡上看到这个元件,网上和论坛都找不到资料,不知道 有没有大神能给点资料。

网友:
就是那个M3010B,和MOS管外形一样的,

网友A:
貌似是个,三端稳压啊,

网友:
M3010D是N沟道的MOS管但M3010B不知道是不是N沟道的,但是应该也是MOS管,你可以测量看看是啥沟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三端稳压啊,

很明显是一个MOS管,不是三端稳压

从以下信息可以判断:
1、元件是Q,一般只有MOS才用这个命名

2、这种封装的,最左侧的通常是栅极。中间是D极,右边是S极。图片上的元件布局和铜皮,基本可以判定它就是MOS

这个从命名规则来看,应该是30V,10A的MOS

拆下来,用专用工具,或万用表测量看是什么沟通的。然后就买对应规格的替换就可以了。没必要瞎猜是什么型号。直接就判断是N还是P。如果已经坏了,从电路原理来分析也可以的,没什么难度

网友:
是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一个MOS管,不是三端稳压

从以下信息可以判断:

兄弟高见,不过没有坏,只是在研究显卡结构,因为搞不清楚这元件类型,所以也不知道作用。

网友:
三端稳压管

网友:
MOS管,学维修还是要系统性学习比较好

网友:
这个是貌似管的了,,,,,

网友:
知道了,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淘宝就有收一下

网友:
这显卡咋一看像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
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