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这款笔记本电脑到底要用什么网咖

楼主(2023-10-29):
暗影精灵  2 百度说是Intel 7265NGW,但是换了几个都不行。到底什么问题?插槽坏了吗

网友:
不是啊,网络适配器里都没有这个网卡,没有驱动是有感叹号的

网友:
有没有想过-供电或者信号断线

网友:
如果不认,很可能信号问题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