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请问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3-10-29):
(图片)

网友:
应该是0欧电阻

网友:
是不是直连

网友:
是0欧的电阻

网友:
0欧的电阻吧!你看

网友:
0欧电阻直连的吧

网友:
可以是零欧姆电阻,也可以是短接点。就是画板的时候,为了方便调试断开或连接,或其它目的设计的。像我画板时,一般喜欢用来区分前后两个不同的网络名字,实际意义要看整体原理图怎么画,从图片来看就只能看到是一个电阻

网友:
可以直连,0欧电阻

网友:
可以直连,有点像保险

网友A:
上课干嘛去了啊? 这都要问

网友:
0欧电阻,一般是铜皮直接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课干嘛去了啊? 这都要问

百度小程序进来的又不是学员

网友:
0欧电阻  0402规格 误差%5

网友:
0-0,,这么字,正确。

网友:
本来设计有电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装了,直接直连

网友:
0欧电阻

网友:
看这样式应该是三座山头吧,嘿嘿。

网友:
这是二个电路隔离公共点

网友:
0欧姆电阻,0402封装

网友:
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