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0G3 USB总线故障无法使用USB接口维修

楼主(2023-10-29):
板号:DA0X61MB6G0
故障:1个USB小板2.0无法使用,1个USB3.0无法使用(机器一共3个USB接口)

拆开机器进行测量,因为USB2.0在小板上面,更换比较方便。手上刚好有一个一样的机器,于是直接拆个东墙补西墙

安装测试,无果。

还是老老实实查电路吧,测量发现供电正常,2组数据线阻值不正常,一个800多,一个70多。发现数据线是经过一个排感自连CPU,把排感拆掉在CPU端打值发现一样。断定是u问题

在看看另外一个3.0接口,5v供电正常,2组数据线阻值又相差甚远,于是拆了排感打值,还是CPU问题

想起了自己有一个2.0的USB hub

找到一个经常用不到的2.0数据线,通常在读卡器接口,指纹接口改,我这个读卡器走的pcie,于是只能寻找其他2.0数据线

锁定指纹接口,拆除指纹接口,接口上的2组数据线飞到hub的数据输入端,正负不要弄反了。发现接口处供电是3v,于是在其他USB接口刷飞了一个5v到hub上,顺带GND一起。这样hub的工作条件:供电,GND和数据都有了。接下来就是把故障USB的2.0数据线连接到hub的输出端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断开2个USB2.0原来故障的数据线了,拆除与CPU连接的排感就好了

实物图片

测试一下阻值,正常。
上电测试,功能正常。
维修结束,谢谢大家阅读。工具在QQ:1317857445干嘛,不是本人。

网友:
借用指纹接口,李代桃僵。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