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网卡插槽问题

楼主(2023-10-30):
笔记本电脑内置网卡插槽怎么判断损坏,电脑是暗影精灵2,网上说是Intel 7265NGW网卡,换了几个内置网卡都不行,怀疑插槽坏。但是如何判断插槽损坏呢?

网友:
插槽一般不容易坏的吧,你看下插槽的金属端子有没有歪斜,陷下或凸起

网友A:
网卡插槽可以测量是否坏了 不会测得话直接更换一个插槽

网友:
可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触点有没有明显变形的,如果都正常可能不是插槽的问题

网友:
引脚定义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插槽可以测量是否坏了 不会测得话直接更换一个插槽

怎么测呢,不懂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