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一体机,开机一声报警

楼主(2023-10-30):
论坛里说拔掉耳机插孔排线会好,但是拔掉后苹果系统会无声音,问大神们,是不是耳机排线插口更换了会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是主板造成的,更换了也没用。

网友A:
你测量下喇叭有没有坏,没坏就说明主板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下喇叭有没有坏,没坏就说明主板有问题啊,

不是喇叭,是耳机插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喇叭,是耳机插口

换个耳机插口试试,不行就找芯片看下是不是被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耳机插口试试,不行就找芯片看下是不是被关闭了

谢谢:)

网友C:
换耳机接口大部分能好,你找一个扣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把排线拔掉试试啊,能开机就是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排线拔掉试试啊,能开机就是接口问题

试过了,苹果系统没声音,我就想问下,是不是这个接口换个就会解决故障,还是换个也不行,主板故障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耳机接口大部分能好,你找一个扣上试试就知道了

谢谢,我淘宝买个试试

网友:
是耳机口坏了吧,苹果的可以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确实是耳机接口的问题,直接换掉那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肯定可以解决声音问题,如果换了还是报警或者没声音,一般就是那个配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