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Legacy BIOS不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华硕老主板M5A78L-MLX添加NVMe成功

楼主(2023-10-30):
英特尔早期6(LGA 1155)7(LGA 1155)8(LGA 1150)系列主板,AMD早期A68、A78、A88、A85 (Socket FM2/FM2+)系列主板,通过添加NVMe可以实现固态硬盘启动,但有个前提,就是主板要支持UEFI模式启动。。那么更久远的传统Legacy(非UEFI)BIOS能否实现NVMe固态硬盘启动呢?答案是肯定的。
正好家里有一块华硕老主板M5A78L-MLX(780G芯片组,Socket AM3/AM3+)

1、进设备管理器查看你固态硬盘的VIDDID编号。我的是西部数据SN520VID15B7DID5005

2、编程器读取、校验、保存主板的BIOS,注意要保存为rom格式(MMtool V3.26只能打开rom格式的BIOS文件)。或者官网能下载到rom格式 BIOS也可以。
3、将NvmeOpRom.binOpRomCfg两个文件复制到D盘根目录下。Win+RcmdD:回车,输入“OpRomCfg NvmeOpRom.bin 15B7 5005”回车(OpRomCfg空格NvmeOpRom.bin空格VID空格DID),出现“Option ROM configured successfully”的提示,同时NvmeOpRom.bin的修改日期变成最新的时间,就表明添加VIDDID成功。

4、用MMtool V3.26打开编程器备份的BIOS文件,选择刚添加VIDDID成功的NvmeOpRom.bin,注意此时Module20Offset/VID15B7Seg./DID5005插入。成功插入NvmeOpRom.bin后,能看到里面有包含VID(15B7)DID(5005)的模块。另存已插入NvmeOpRom.bin的新BIOS文件,命名为M5A78L-MLX-NVMe,注意另存为rom格式。

5、编程器刷入上面的m5a78l-mlx-nvme.rom。注意刷入NVMe之后,BIOS启动项里会出现IDE:NVMe(2:0.0:1)刷之前是没有这个的

6、把固态硬盘安装在转接卡上,插在主板的PCIEX16插槽。用优盘安装系统,注意固态硬盘要用MBR分区格式,不能用GPT分区格式。

7、测一下速度吧。读写速度跟你的主板、cpu和固态硬盘都有关系,这里只供参考。

MMtool工具和NvmeOpRom文件在附件里下载。如果MMtool V3.26win 10下显示不全,可以用V3.23

网友A:
谢谢分享!module数值选择20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module数值选择20有什么讲究吗

见第6张图片。20对应着PCI Option ROM,它是PCI设备初始化和系统启动的程序,里面存放着初始化该设备的数据和代码。我们添加NVMe的目的就是让系统能以PCIE插槽上的固态硬盘启动。

网友:
感谢分享,让主板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第6张图片。20对应着PCI Option ROM,它是PCI设备初始化和系统启动的程序,里面存放着初始化该设备的数 ...

明白了!也就是说要填写PCI Option ROM的ID。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第6张图片。20对应着PCI Option ROM,它是PCI设备初始化和系统启动的程序,里面存放着初始化该设备的数 ...

外网搜索,好像也可以如下操作:
If you have AMI, then take MMTool 3.19 / 3.22 and add the resulting NvmeOpRom.bin via Insert, check the "Link Present" checkbox and enter our VendorID / DeviceID, click Insert, then Save Image A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网搜索,好像也可以如下操作:
If you have AMI, then take MMTool 3.19 / 3.22 and add the resultin ...

其实是一样的。
请看第7张图片,插入NvmeOpRom.bin后,Link Vendor显示是15B7,Link
Device显示是5005。我这两天又弄了一块英特尔LGA 775的华硕G41主板,也是Legacy的BIOS。一会也试验添加NvmeOpRom.bin看看,到时再发个帖子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一样的。
请看第7张图片,插入NvmeOpRom.bin后,Link Vendor显示是15B7,Link Device显示是5005。 ...

你用另一种方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网搜索,好像也可以如下操作:
If you have AMI, then take MMTool 3.19 / 3.22 and add the resultin ...

试过了。这样操作还真不行,NVMe添加不进去。进BIOS后也没有出现IDE: NVMe(2:0.0:1)。

网友B:
补充一下。
这个方法适用于这些Legacy BIOS主板:英特尔(LGA 775) P35/G33/G31/P31、G41/G45/P43/P45,一部分P55 (LGA 1156)主板,AMD (AM3/AM3+) 770/780/785/870,一部分880主板。
但主板的BIOS结构应类似于下面这个,要含有“20 PCI Option ROM”。

再后面H61、P67、B75、Z77、H81、B85、Z87这些既支持UEFI也兼容Legacy的主板,我用这个方法只试验过两块,没有成功,不确定行不行。建议H61、P67、B75、Z77、H81、B85、Z87这些主板还是采用UEFI的BIOS添加NVMe模块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这个方法适用于这些Legacy BIOS主板:英特尔(LGA 775) P35/G33/G31/P31、G41/G45/P43/P45,一 ...

谢谢你的测试和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这个方法适用于这些Legacy BIOS主板:英特尔(LGA 775) P35/G33/G31/P31、G41/G45/P43/P45,一 ...

hard disk选项是什么?我在hp机器(uefi bios)上插入nvme启动后,bios里就出现了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rd disk选项是什么?我在hp机器(uefi bios)上插入nvme启动后,bios里就出现了这个选项

是hard drive

网友:
Hard Drive只表示硬盘驱动器。
如果主板连接了SATA硬盘,会显示硬盘的信息,就像第9个图里,SATA: 4S-Lenovo SSD SL700 120G。

网友C:
请问NvmeOpRom.bin和OpRomCfg两个文件是通用所有主板的吗?还是说不同的主板NvmeOpRom.bin和OpRomCfg两个文件是不通用的?在哪里在下载NvmeOpRom.bin和OpRomCfg两个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NvmeOpRom.bin和OpRomCfg两个文件是通用所有主板的吗?还是说不同的主板NvmeOpRom.bin和OpRomCfg两个文 ...

本帖附件NvmeOpRom.zip压缩包里含有NvmeOpRom.bin和OpRomCfg这两个文件。下载解压即可。
适用于哪些主板,请见本帖11楼。主板BIOS里应
含有“20 PCI Option ROM”。
用之前要向NvmeOpRom.bin里导入NVMe固态硬盘的VID和DID。

网友D(2023-11-29):
向楼主学习,H61的板带UEFI的NVMe 文件哪里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向楼主学习,H61的板带UEFI的NVMe 文件哪里有?

支持UEFI启动的H61主板,添加通用NVMeExpressDxE.ffs模块就可以。
我这个贴子里能下载。
CH341A编程器完美添加nvme模块进入联想IS7XM和IS8XM主板BIOS的详细方法和步骤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16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UEFI启动的H61主板,添加通用NVMeExpressDxE.ffs模块就可以。
我这个贴子里能下载。
CH341A编程器 ...

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回头试一下,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崇拜中...

网友:
崇拜
2023。12。17

网友E(2024-01-07):
一边学习一边试验

网友E:
pe内能找到,系统里找不到,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pe内能找到,系统里找不到,不知什么原因

系统里找不到什么?固态硬盘吗?

网友F:
牛! 我想在IH81M主板加nvme模块, 并用MBR格式装win7, 不知怎样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 我想在IH81M主板加nvme模块, 并用MBR格式装win7, 不知怎样改bios

联想IH81M主板既支持UEFI也兼容Legacy,建议用UEFI BIOS添加NVMe模块的方法,NVMe固态硬盘用GPT分区格式。下载一个自带NVMe驱动的Windows 7系统镜像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牛! 我想在IH81M主板加nvme模块, 并用MBR格式装win7, 不知怎样改bios

联想IH81M主板既支持UEFI也兼容Legacy,因此它的BIOS结构跟传统Legacy BIOS结构不同,也不含有“20 PCI Option ROM"这一项。用本帖描述的方法,不确保能成功。
建议还是用UEFI BIOS添加NVMe模块的方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联想IH81M主板既支持UEFI也兼容Legacy,因此它的BIOS结构跟传统Legacy BIOS结构不同,也不含有“20 PCI O ...

谢谢释疑,备了几个芯片准备折腾: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释疑,备了几个芯片准备折腾:kaixin:

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软件MMtool V3.26和V3.23两个版本对主板BIOS结构有要求,打不开联想IH81M的BIOS文件,无法添加NvmeOpRom.bin。其它版本的MMtool的界面和V3.26、V3.23不一样。

网友:
ide nvme【2.0.0.1 ]you可不认盘

网友G:
我的有ide  nvme2.0.0可还是不认盘

网友:
要有3块nvme都放进去??

网友H:
X58的板子是否也能這樣用?

网友:
nvme盘mbr装w7?

网友:
有要点?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有ide  nvme2.0.0可还是不认盘

1、NVMe固态硬盘要用MBR分区格式
2、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什么芯片组
3、你主板的BIOS里有没有“20 PCI Option ROM”这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H:
X58的板子是否也能這樣用?

1、你开机进BIOS设置查看有没有UEFI这一选项,如果没有,就是Legacy BIOS。
2、你主板的BIOS里有没有“20 PCI Option ROM”这一项?如果有,就有可能成功。

网友(2024-03-06):
厉害啊!支持一下。老机器也有新体验

网友I:
看了楼主的贴子,下单转接卡试试给家里的两台老电脑都用上固态,一台英特尔P55,一台AMD 880G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主的贴子,下单转接卡试试给家里的两台老电脑都用上固态,一台英特尔P55,一台AMD 880G

AMD 880G应该没问题。
P55主板,你要看看BIOS里有没有“20 PCI Option ROM”这一项。如果有,大概率能成功。如果没有,你也试一试吧。我手里没有P55主板,没试过行不行。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老电脑的福音

网友J:
我下载下来看看我的G41可以搞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下载下来看看我的G41可以搞搞不

G41肯定没问题。
老主板(Legacy BIOS)的福音!英特尔(LGA 775)华硕G41主板添加NVMe成功-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0818-1-1.html

网友(2024-04-11):
收藏起来了,用的时候方便

网友K:
华硕p55支持吗,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了,刷进去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p55支持吗,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了,刷进去没用

见本帖44楼。你看看你P55主板BIOS里有没有“20 PCI Option ROM”这一项。
P55主板介于G31/G41 (Legacy BIOS) 和H61/P67之间 (Legacy BIOS/UEFI BIOS),属于一个过渡期的。不好说。

网友L:
比sata2.0接口用ssd强不少,不过平台过老受限于内存频率和CPU性能,也没多大实际意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比sata2.0接口用ssd强不少,不过平台过老受限于内存频率和CPU性能,也没多大实际意义了吧

比同时代的SATA2接口的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还是快不少的。

网友:
破站看到过x58成功的案例,不过这感觉这个挺麻烦的,没优盘来的快,太老的板子可以拿这个练手

网友(2024-06-13):
CH341A编程器完美添加

网友:
这个教程非常棒,严格按照版主的说明,顺利将G41T-CM3(清华同方 台式机)的bios注入nvme模块,并顺利识别成功,为班组点个赞!!!!!

网友:
m5a78l-m lx3,尝试一下教程,感谢分享

网友(2024-07-28):
引用 网友H:
請問其他像是老主板
例如技嘉的Award BIOS要怎麼轉成ROM檔可以讓MMTOOL可以正常開啟添加這些NVME模塊呢

MMtool这个软件是AMI公司推出的,只能修改AMI的BIOS。目前还是无法修改Phoenix-Award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