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芯片,自举升压电容,不知道多大容量的,也没有图纸,可以在料板上拆一个

楼主(2023-10-30):
显卡供电芯片,自举升压电容,不知道多大容量的,也没有图纸,可以在料板上拆一个同样的升压电容。不知道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可以,拆吧

网友:
大哥,供电芯片有规格书,通用的,查芯片的手册,然后根据手册建议就知道需要用什么了。供电都是通用的

网友:
查一下芯片数据手册,一般来说同一个芯片的电容都是通用的

网友:
可以的,自举电容容量一般有个0.1uf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