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R开机掉电。内存,桥供

楼主(2023-10-30):
H81M-R开机掉电。内存,桥供电正常,CPU供电没有,发现是CPU电源管理芯片ASP3脚的EN控制没有。控制来自两个三极管PQ801和PQ806,其中PQ801的三极管的B极为高电平使CE极导通拉低。所以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被拉低。直接拿掉PQ801三极管,问题解决,成功开机。

网友:
非常厉害,分析电路能力可以,大师之路正在成长!

网友:
更换q806就行了。

网友:
806测了正常的,是801的B极电路不正常为高电平,也就是说跟801B极相连的前面电路就不正常,

网友:
技术好,大胆修

网友A:
what the boardview softwar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at the boardview software?

Maintenance companion soft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intenance companion software

网络软件

网友:
分析有道理

网友C:
这个软件没见过

网友:
楼主技术好分析电路明了

网友D:
什么软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网络在某宝买的。真心不贵。

网友:
分析得好,技术可以

网友:
拍照片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没见过

网络,很便宜

网友:
能正常关机吗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软件,感谢楼主分享

网络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