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32开机不显示-上电不全维修案例

楼主(2023-10-30):
a1932板号820-01521开机,有触发动作,电流上到145ma就不动了如图下

拆机检测主板,测量几大供电电感发现,ppvccsa和ppvcore还有ppvccgt没有供电产生,根据cpu芯片组的标准上电时序,ppvccsa先产生,然后查ppvccsa的供电芯片基本条件,发现vccsa的供电芯片开启什么的都正常,然后上示波器测量看一下芯片到底有无动作,测量发现芯片有瞬间动作,但是却是异常的如图

测量的是q7291复合管中的上下管的g级波形,然后接着测量l7290的1脚电感交流端波形如下图

接着测量l7290的2脚电感直流端,没测到任何波形.
断电测量l7290的二极体值,第一次无穷大,以为表笔没有接触好,第二次1000多,第三次200多,第四次59,第五次正常了,反复测量多次都正常,其中一次的测量图如下

然后主板上电发现ppvccsa产生了,比正常的有一点偏差,CPU供电也出来了,然后用示波器测了一下l7290的两端,电感2脚直流端的波形明显异常,不是一个纯净的直流电,波形如下(通道1-电感直流端)

然后断电直接更换l7290后ppvccsa电压正常,纯净的直流电压出来了,波形如图

然后开机正常显示了,维修结束.
最后上一张亮机图

维修总结l7290不良,导致的ppvccsa电压异常,直接更换解决问题
电感l7290显微镜下能看到明显裂隙

网友:
示波器修pwm应用的不错

网友A:
这个显微镜下的电感怎么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微镜下的电感怎么这么小?

电感本身就不大,显微镜倍数放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