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 打开此电脑,桌面文件夹报错

楼主(2023-10-30):
客户电脑长期不开,打开有更新,转完圈就这个鸟样,打开此电脑和桌面文件夹就报错提示没有与之关联的应用来执行该操作。首先验证 Explorer 程序没问题。那应该是文件关联问题,重置默认应用无效,然后度娘告诉我要添加注册值,照做也没用于是找到一台正常电脑对比注册表选项,发现 open 下面的一些值不见了。直接从正常电脑导出 folfer 注册表内容,再导入到故障电脑,问题顺利解决。

folder.reg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作用!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要点技术

网友A:
其他程序可能也会提示这个错误信息,可以一并解决吗?

网友:
解决了不想重装系统的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程序可能也会提示这个错误信息,可以一并解决吗?

不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是程序默认打开关联问题,可以到应用程序那里重装下默认打开应用试试

网友B:
进应用设置里,重置系统默认关联就搞定了,用这么复杂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应用设置里,重置系统默认关联就搞定了,用这么复杂的吗?

试过了没有用,不然我也不会百度半天,解决了才发帖来分享的

网友:
注册表损坏,不好处理吧,这样搞会不会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C:
其实新建个本地用户就好了呀

网友:
你把文件夹,放在U盘里,通过用数据软件恢复,试一试。

网友:
试验一下  看效果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新建个本地用户就好了呀

试过没有用,我把 admin 账户解锁出来,应该注册表用的还是同一个

网友:
不错,就看后期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没有用,我把 admin 账户解锁出来,应该注册表用的还是同一个

新建一个本地管理员,登入,再把admin的本地配置删除,再登入就重建好admin了

网友:
感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遇到过,遇到试一下

网友(2023-12-02):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2024-01-28):
超过四步工作,基本原版安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