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80笔记本待机电流大

楼主(2023-10-31):
联想E480笔记本待机电流大,客户说开机不显示,估计是客户的电源损坏。1.拆机发现如图所示ESD芯片烧焦,拆掉问题依旧。
2.触摸发现旁边的U4305和U4201芯片发烫,ESD旁边的共模电感有两个对地短路。
3.此小电感连接U4201芯片,拆掉U4201,问题解决。

6.6 MB, 阅读权限: 24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用的那种转换线才看的电流偏大,推荐个转换线货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种转换线才看的电流偏大,推荐个转换线货转换器

维修不用恒流源吗?

网友:
这个是电池可以开机是吗,充电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不用恒流源吗?

恒流源直接连接的这个接口呢?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B:
维修不用恒流源吗?

是用恒流源,是问用的什么线连接到恒流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