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H61U V28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3-10-31):
        七彩虹CF-H61U V28能亮机但是不定时掉电

掉电后能再次触发,测量供电全部正常。感觉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但是又没有什么证据。CPU供电芯片是RT8859M.拼命测量芯片的条件全部都正常,测着测着发现CPU供电都没有了。更加确定是供电芯片的问题。更换一个RT8859M还是没有供电。把原来的RT8859M换回去供电是有了但是还是会掉电。不死心感觉可能是没有焊接好,把刚刚的RT8859M又换了回去。这下好了供电有了,测试了几个小时没有掉电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666

网友:
可以的 学习了

网友(2024-03-13):
频率设定电阻